请对"共模电压"概念不清的电工来补课!

楼主(2012-02-08):
1, 谁的共模电压?
    对差分放大器来说,是两个输入端的共模电压.
2, 参考地是谁?
    谁的共模电压就参考谁的地,对差分放大器来说,就是差分放大器的参考地.
3, 共模电压源自哪里?
    共模电压源自:
    (1)信号源的参考地与差分放大器的参考地之间的电压(多为干扰)
    (2)差分放大器输入端相对信号源的参考地的电压
4. 共模电压抑制需要条件
    放大器对其参考地的输入电平必须在放大器线性工作允许的范围内。
5. 浮地不一定能抑制共模电压
    尽管运算放大器对其参考地输入阻抗可极高,但放大电路的共模输入阻抗(对其参考地)不能极高,否则:
   (1)运放无偏置电流回路,不能正常工作
   (2)共模电压可能超出允许范围
      考虑最简单情况:运放一个输入端直接连信号源参考地,另一输入端连信号源,两个输入端对运放参考地均无连接。如果信号源参考地与运放参考地间有较大的共模电压,则运放不能工作,甚至损坏。
6. 共模抑制能力实际取决于放大电路的两个输入阻抗的一致性和差分电路的对称性。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合理输入级电路可以让2个浮点系统之间建立稳定的共模关系.
最麻烦是接地系统与浮地系统的差分输入.

网友B:
搬个板凳排队听课.

网友C:
电路有图讲解或许会效果好些,

楼主:
1,设信号源参考地与运放参考地间的共模干扰电压为Esa,
2,设信号源参考地与运放参考地间的共模干扰源的内阻抗为Zsa,
3,将放大电路输入端断开,设运放输入端对运放参考地的阻抗Zai,
4,将运放输入端对运放参考地断开,设放大电路输入端到运放输入端的阻抗Zci,
5,将运放输入端对运放参考地断开,设放大电路输入端到信号源参考地的阻抗Zsi,
6,设信号源电压Es,
7,设放大电路差模电压为0,
8,设Zsa远大于Zsi,
9,放大电路输入端到信号源参考地的电压为Es/2,
10,运放输入端对运放参考地的共模电压为:
   Es/2+Esa*Zai/(Zsa+Zsi/2+Zci+Zai)
    若Zsa远大于Zsi,且远大于Zci,
   则运放输入端对运放参考地的共模电压为:
  Es/2+Esa*Zai/(Zsa+Zai)
11,设Es=0,Esa=380*1.414=540V,Zai=10的10次方欧,Zsa=10×10的10次方欧
    则运放输入端对运放参考地共模电压为50V!
   显然,运放不能工作。

你们可以自己按上述逆向画出图分析。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共模电压概念

网友E:
再次看到彭总的帖子,心喜,,,,,,

网友F:
另一输入端连信号源

网友G:
搬了个马扎,前面的,不要挡着我~~

网友H:
来补课的

楼主:
1,共模,共模,就是放大器两个输入端对放大器参考地的共同的电压
2,将差模电压视为0,这时放大器输入端对放大器参考地的电压就是共模电压
3,放大器任一输入端对放大器参考地的电压不超过放大器允许的输入电压范围,是放大器正常工作的条件之一。
4,放大器输入端对放大器参考地的电压=共模电压+差模电压/2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2种方法可以求.
1.由于AB虚短,把AB看成电压源的回路,求的电流,再利用虚断,求得B点电压,那么最后求得D
2.利用C-A-D-B-GND的回路,再利用虚短虚断来求.

楼主:
1,设共模干扰电压源:电动势E,内阻抗Z
2,共模干扰电压源并在D与运放参考地间
3,将信号源短路,将A,B视为短路,D对运放地间电阻=前两电阻并联值R1+后两电阻并联值R2
4,则运放输入端共模电压为:E*R2/(Z+R1+R2)
5,假设E=380*1.414=540V,R1=R2=300M,Z=10000M,
    则运放输入端共模电压为15.3V
6,假设E=380*1.414=540V,R1=R2=100K,Z=10000M,
    则运放输入端共模电压为5.4mV

  所以,输入阻抗不能过大。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以上计算是近似值,因为共模干扰电压源内阻抗Z,不是电阻。

彭建学   上海

网友I:
谢谢!请进一步谈谈怎么消除这共模干扰吧。期待着。

楼主:
抑制共模干扰的措施:
1,差分输入
2,输入阻抗尽可能小,减小共模电压
3,差分电路要对称(包括幅频特性,相频特性)
4,采用高共模抑制比的放大器,但效果有限, 主要取决于电路的对称性(上面第3条)
5,共模自动补偿
6,滤波
7,其他技巧.

彭建学  上海

网友I:
5,共模自动补偿
能否提供个图看看?

楼主:
大家都知道三运放差分放大器(仪表放大器)吧.
1, 设两个输入运放为A,B,差分运放C, A和B是电压跟随器
2,加一个运放D,
3,A,B的输出分别经电阻RA、RB连到D的反相输入端,RA=RB
4,D的同相输入端接运放参考地
5,D的输出端经电容C1和电阻R1串联后,连到D的反相输入端
6,RA,RB,R1,C1,D构成比例积分误差放大器
7,D的输出经电阻RAC连到A的同相输入端,D的输出经电阻RBC连到B的同相输入端,RAC=RBC

分析:
1, A和B是电压跟随器
2,当A,B的共模电压不为0,则比例积分误差放大器会自动调节输出,
  迫使共模电压为0。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输入阻抗很高,共模干扰电压很高,共模干扰源内阻抗较小时,共模电压也无法自动补偿。

任何东西都会有限值条件。

彭建学 上海

网友J:
mark共模电压

网友K:
出自7楼的帖子:
"9,放大电路输入端到信号源参考地的电压为Es/2,
10,运放输入端对运放参考地的共模电压为:
   Es/2+Esa*Zai/(Zsa+Zsi/2+Zci+Zai)  ”

  由于自己才疏学浅,没看明白上面是如何得到的,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K:
谢谢分享!
不过,讲的太抽象,真正看明白的人可能没几个吧!能否提供一些带图示的且简单易懂的参考资料。

楼主:
请见附件。
前面为无共模自动补偿,运放共模电压达到10V。
后面为带共模电压自动补偿,共模电压被自动抑制到6mV.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可见,该共模自动补偿电路的共模抑制比达到64dB,
通过改变电路参数,共模抑制比理论上可达到90dB,
但由于电阻不完全匹配,实际较难达到。

彭建学  上海

网友L(2012-04-17):
大家都知道三运放差分放大器(仪表放大器)吧.
1, 设两个输入运放为A,B,差分运放C, A和B是电压跟随器
2,加一个运放D,
3,A,B的输出分别经电阻RA、RB连到D的反相输入端,RA=RB
4,D的同相输入端接运放参考地
5,D的 ...
引用 楼主:

老彭,按照这个电路,这个补偿是有个响应时间的问题是吧,这个补偿还要看信号的类型,以及共模信号的类型,是吧

网友M(2013-07-08):
学习  学习!!共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