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地信号与地之间的干扰

楼主(2012-02-09):
(无正文)

网友A:
做地分割没?这太模糊了

网友B:
做地线分割, 避免串扰, 另外, 信号做地线屏蔽.

楼主:
地没有进行分割!地分割是不是说数、模的地要在内电层分开???最后通过磁珠或0R相关到电源地???

楼主:
自己再顶下自己,努力!

网友C:
贴图来看
什么样的信号线?

网友D:
这种问题一般是你的地线不够强壮。

网友E:
这是现象叫同步开关噪声(SSN)

解决方案:
1:让信号不在同一时间触发。
2:信号的回路尽量要相互间干拢小。
3:IC的地通道尽量大一点。
4:把噪声引到抗干拢度强地方。(用此法要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