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电路,求教!!!

楼主(2012-02-09):
不考虑电容,LM311输出正负12V可以驱动IGBT管吗?频率10Khz左右。变压器后面负载阻容性

楼主:
仿真不了,我用的仿真软件太菜了,求高手教导!!这个电路是我自己想的

楼主:
怎么没有人?难道放错地方了?

楼主:
是不是要在IGBT和地之间接个电阻,整流桥后接滤波电容,和限流器件,LM311可以输出正负12V吗?

网友A:
LM311 数据手册 好象就谈到输出可以驱动 50mA. 没有准确的数据.
假如就 50mA 的驱动能力而言, 直接驱动 IGBT 是不够的. 随便找个 IGBT 的专用驱动芯片(比如 IR2130) 驱动电流怎么地都要几百 mA.

楼主:
有上拉电阻,我用LM311驱动过蜂鸣器,LED小灯泡

网友B:
:lol 1# 879684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