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数转换后的数据处理

楼主(2012-02-09):
按照常理,让转换后的数字量乘以ad的分辨率就能得到模拟端输入的电压。我确定已经读到转换后的数字量,在单片机中能不能把16进制和浮点数直接乘?,以及能不能直接和10进制的数直接乘?我笔算是有数据的但是在单片机中在该有数据的位上就没有数据,但不是搜有的数据位上都没有,只是较高位上的数据没了,在笔算的情况下他是有数据的,这该怎么办?
问题2:我用的是24位的ad请问有哪些常用的软件滤波方法?谢谢

网友A:
在单片机中能不能把16进制和浮点数直接乘?,以及能不能直接和10进制的数直接乘?

可以,但根据C语言规则,16进制和10进制数会被强制类型转换为浮点类型。

网友B:
问题表述不太清楚把?

网友C:
问题表述不太清楚把?
引用 网友B:

因为楼主也没分清楚这个问你是硬件还是软件,是算法还是啥地方能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