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路求教】细胞死活判断电信号处理嵌入式化

楼主(2012-02-09):
实验室做了一套细胞死活判断的系统,流程大致走通。光学部分跳过不谈,光学系统处理后出来的光信号由APD转换为电信号,电路部分就是处理由APD转换后的电信号。光电转换部分集成了运放,弱电信号放大不予考虑。由APD模块放大后的电信号,我们采用了NI的数据采集卡,利用数采卡AD转换到PC,PC软件进行分析处理。整个系统的流程是走通了,现在老板想做成手持医疗设备。  先说说我的想法,由于在嵌入式方面毫无经验,不当之处请大家不吝指出。
  1、我想自己做AD取代NI的数据采集卡,因为对频率要求不高采样频率在10KHz,精度希望在12位以上。
  2、然后用嵌入式系统取代PC,比如用winCE,因为软件处理是比价核心,想把PC上的软件移植到嵌入式系统上。
我的问题
1、嵌入式系统的微处理器能不能直接接外围的AD电路?即用微处理器直接控制AD集成芯片?
2、如果能接,用什么型号的微处理器?我觉得应该有专门的嵌入式平台购买。就是带触摸屏显示的。
3、如果不能接,需要用单片机控制AD采样的话,如何与嵌入式系统通信?用串口?
4、软件用LabView编写,我知道Labview里面有个选项,是可以将程序生成在手持设备中运行,即在WinCE中运行。只能是WinCE吗?有没有更好的系统?
  先就这几个问题,希望能讨论起来

楼主:
消灭零回复,求讨论

网友A:
直接用上网本,+外置usb采集卡

网友B:
目前Android手机比较流行,再其上实现软件算法应该不难;
硬件部分可以考虑外置前段采集电路,通过USB将采集信号传给手机,供其上的软件进行分析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