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STM32F103中DMA方式的USART实现MODBUS通信

楼主(2012-02-09):
纯小白问问题,关于使用DMA方式的USART实现MODBUS通信

我打算用串口接收的空闲中断来判断是否接收完成,设置一个DMA的最长
在串口空闲中断时如果超过3.5个帧的时间就证明当前的帧已经传完,然后关闭DMA,这样可以吗?

楼主:
我打算用串口接收的空闲中断来判断是否接收完成,设置一个DMA的最长
在串口空闲中断时如果超过3.5个帧的时间就证明当前的帧已经传完,然后关闭DMA,这样可以吗?

网友A:
不可以。

串口空闲中断不是在帧传完后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