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通过什么方式能读到stm内部flash的数据,J-LINK可以吗

楼主(2012-02-09):
我用的编译环境是keil,如何读出flash内部数据啊从0x80000000开始,谢谢各位啊!

网友A:
打开memory窗口,直接看。

楼主:
我用的是keil编译器,其中的memory map为打不开状态,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B:
编译 》》运行》》

楼主(2012-03-16):
楼上的好像不行哦

网友C:
上面他们的办法是要在 DEBUG 模式才行.
另外一个办法, 从 JLINK 的驱动里有个 JFlashARM.exe, 可以直接读写 FLASH 数据.

网友D:
进入 debug 模式才行。。。

楼主(2012-04-15):
进入了debug模式了,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