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把交流信号转换成电阻性质电路

楼主(2012-02-09):
在很多电路里面需要检测各种交流信号,如果能转换成具有电阻性质的电路,那就好处理了,请各位高人提出建议,谢谢!!!1

楼主:
电阻基本应用,一般都是有吸收电流,那么只要控制交流信号随着幅度或频率的改变从而改变这个吸收电流的大小强度,即可实现把交流信号转换成电阻性质电路的模拟了,
请高手出来指教

楼主(2013-07-24):
做成产品,自行解决,

网友A:
楼主说的好模糊,检测的电流一定有一个范围,比如4-20mA,是想把他转为电压信号吧0-5V。运放就可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