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指点TTL和开关量

楼主(2012-02-09):
新手求教,开关量信号和TTL信号有什么区别,相互之间怎么转换?

网友A:
开关量信号的变化不是连续的,即跳跃变化,故又有脉冲信号的说法。相对于模拟信号它具有抗干扰能力强的特点。
TTL信号是TTL电平器件数字信号,即高低电平信号,如0,1.

TTL信号功率比较低,要转换成开关量信号一般要加三极管功率管等功率器件,把信号功率增大。

网友B:
TTL是晶体管-晶体管逻辑电平。
TTL属于开关量信号的一种。

楼主:
那怎么把开关量转成TTL信号呢?

网友C:
那怎么把开关量转成TTL信号呢?
引用 楼主:

两者说的不是一种东西,开关量是说“食物”,TTL信号说的是“馒头”,楼主的问题相当于“怎么把食物转换成馒头”,这个实在不好答。

要看你的“开关量”是怎么出来的,后面要求的“TTL信号”是干嘛的,具体到应用上,你所谓的这个转换可能根本就不需要。

楼主:
如果开关量是由继电器产生的,那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C:
如果开关量是由继电器产生的,那应该怎么做呢?
引用 楼主:

直接一个上拉电阻就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