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模电运放

楼主:
单个看两个运放为同向放大,但两个结合在一起不知怎么判断,求高人指点 电路是采集温度,那500电阻是什么用处?

网友A(2012-02-09):
下面的输入先是有个分压,成50%,然后再同相放大,但增益很小,只有不到1.01的样子,可以说类似一个跟随器。
沈阳面的输入也有个可调分压,然后可调同相放大,增益较大而且可调,但输入前实际上要减掉下面的输出,因此大概是温度补偿。

电路不全,也不知道输入是什么,因此其余的无法判断。

楼主:
补充,输入的信号为温度传感器采集的信号,需要将信号放到给单片机处理,请大侠继续讲解。

网友A:
已经知道是采集温度的,但不知道输入是什么传感器。

网友B:
下面的运放先对自身的失调和温漂同相放大后对上面运放输出进行补偿。楼主可以计算下。

网友C:
最终输出为a*A6-b*A7,楼主心情好的时候可以参考基尔霍夫定律及减法器将输出计算出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同一封装的IC在同一时间内理论上其失调和漂移是一致的。上面运放对失调电压也会放大,而下面的运放就是对这个电压补偿,最后的输出就是要减去自身的失调电压

网友D:
运放输出直接加4.7uf电容~~~~~~,电路肯定炒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