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今天的工作

楼主(2012-02-09):
电源模块要换厂家了,做一下试验,看看极限负载和输出电压电流的关系,用来一些很土的办法,呵呵,莫笑话。

网友A:
不错,工作台蛮干净的

网友B:
:lol体现了万用表是必须滴

网友C:
呵呵~~泰克的示波器!

网友D:
那杯水比较危险~~~~~~~~

网友E:
那杯水碰倒了很危险

网友F:
滑动变阻器蛮高端的

网友G:
万用表好像都是比较廉价的哇

网友H:
:lol看到电压了,没看到电流呢

网友I:
水杯不合盖,大忌

网友J:
要有安全意识

网友K:
台面真干净

网友L:
体现了万用表无可比拟的巨大作用。
万用表神勇,示波器歇菜!

网友M:
公司真有钱,有那么多万用表。。

网友N:
这么大的电位器需要多少钱啊?有没有电子负载贵?

楼主:
回复 网友H:
那是因为负载到了极限,输入的保险烧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那是辆平板车

楼主:
5# forgot 哎,没办法,目前能想到的方法只能是这个了,再高端的仪器没有了。

楼主:
18# c1apton 这是好多年前的了,不知道多少钱,我拿出来,把灰擦掉,还能用,电子负载?不知道。

楼主:
7# NE5532 的确是,昨天剩下的,没有收。

楼主:
15# 沪钢木子 惭愧。:$

楼主:
回复 网友F:
:$

网友O:
那儿调来 这么多只 普通 万用表?
图中 系统没在 工作状态。

网友P:
恩,之前修了开关电源也是这么测的。不过主机带了电流指示,开到最大,烧机十多分钟依然稳定就可以。
不过,之后滑动电阻器不能碰,非常烫手的。

网友Q:
在学校实验室谁敢把水杯放桌上就给给扣钱。。。

网友R:
不错,工作台蛮干净的
引用 网友A:

:D

网友S:
剪钳呢。比较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