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的 STM32ISP,支持序列号,二进制编辑,无按键批量烧录

楼主(2012-02-09):
STM32 ISP Host 使用手册

1. 功能介绍:
    这是一个 STM32F10x ISP 上位机控制软件.
根据 ST AN3155 Application note:USART protocol used in the STM32 bootloader (April 2010 Doc ID 17066 Rev 2). 采用 USART 完成 ISP. 由于 STM32 固件限制, USART 可使用波特率为 1200 ~115200bps, 推荐使用 19200 ~115200bps.
    ISP 可以使用硬件 COM 口, 也可以使用 USB 转串口线. 软件只使用 TxD,RxD (TTL)信号进行 ISP 操作, 请用户自行设定准确和稳定的 STM32F10X 的 BOOT 引脚信号.
2. 用法介绍:
2.1. 编程端口设置:
    软件在启动时自动搜索系统中所有的 COM 口, 请用户准确选择编程使用的端口. 选择好波特率以后, 请不要再轻易修改.  STM32F10x 在联机后, 会自动识别波特率, 之后不再允许修改, 否则会导致 ISP 失败.
2.2. 选择芯片:
    这里设定 ISP 编程的芯片类型. 目前只支持 STM32F10x 系列(但没有对所有芯片进行测试). 推荐使用下面的 "ID 识别" 按钮自动识别联机的芯片型号. 这也可以作为 ISP 连接是否正常的测试. 如果连接正常, 系统能够正确识别出芯片的 ID 号(详见AN2606 "Device-dependent bootloader parameters"). 并给出可能匹配的 "芯片型号", 这个型号可能跟实际芯片有出入, 但不影响 ISP 操作.
2.3. 编程控制:
    这里的命令要在芯片正确连接后才可使用.
  2.3.1. 擦除:
    单独的芯片擦除命令, 对整片擦除.
  2.3.2. 编程:
    单独的芯片编程命令, 用 FLASH 缓冲数据芯片编程.
  2.3.3. 保护:
    芯片读写保护命令, 对芯片 FLASH 进行读和写保护的操作.
  2.3.4. 自动:
    芯片自动编程, 根据左边的设置, 依次执行选定的命令. 特别说明:
   2.3.4.1. 写保护:
    "写保护" 的灰度选择代表选择 FLASH 已用空间;
   2.3.4.2. 执行:
    "执行" 为 ISP 完成后自动执行写入的代码, 但由于 STM32F10x 固件的原因, 在没有选择 "读保护" 项的条件下这个功能才有效.
   2.3.4.3. 自动编程:
    在完成 "自动" 的编程后, 延时后面设定的时间后, 自动启动 "自动" 命令. 本命令专门为批量进行 ISP 编程操作设计.
2.4. 自动序列号:
    这里可以设定在 FLASH 空间自动累加的二进制码序列号(编号). 目前支持 16 位和 32 位的序列号. 在后面的 "长度" 里设定, 如果设定长度为 0, 表示不使用本功能.
2.5. 文件:
    装载 FLASH 数据文件, 支持 HEX 和 BIN 两种文件.
2.6. 读 Flash :
    读取已连接芯片的整片 FLASH 空间.
2.7. 数据区显示开关:
    显示 ">" 的按钮. 点击可以开关数据编辑区. 为了界面的简洁可关闭数据区.
    本软件提供对二进制文件一定的编辑修改功能. 可以直接输入修改, 也可以通过右键菜单里的功能修改. 为了不轻易变动 FLASH 数据缓冲, 采用双缓冲方式. 所以在完成编辑后, 要使用 "更新数据" 来更新 FLASH 数据缓冲. 也可以使用 "初始恢复" 完全恢复原始数据.
2.8. 快捷键:
    所有按键的第一个字符都是按键功能的快捷键, 可以通过键盘操作按键功能.

3. 信息反馈:
    本软件为免费软件, 用户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下载和免费个人使用. 作者不对用户使用本软件导致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本软件也不得用于商业用途. 否则如造成他人的损失,后果自负。
    介于笔者局限, 已及测试的限制, 软件中缺陷在所难免, 请各位用户不吝赐教, 多多提供宝贵意见. 非常感谢!
    信息反馈联系邮箱: Airwill@163.com
                      2012 年 2 月 8 日

网友A:
好,回头试试

网友B:
很不错,可以贴几张图出来看看

楼主:
应5楼要求, 传个图片上来.

界面比较 "土", 不好意思!
请试用的朋友们, 给点意见

网友C:
很不错的样子.改天有空拿来玩下.

网友D:
谢谢楼主。
借问:ISP必须擦除整个芯片吗?
      如果是程序升级,而芯片中存有用户数据,该如何避免删除操作?
      //JTAG调试下载可指定只写需要的sectors

网友E(2012-03-22):
好,试试看。

网友F:
顶是必须滴!向楼主学习...

楼主:
To: 10 楼
ISP必须擦除整个芯片吗?
您的问题倒是没有考虑到, 目前是整片擦除的.

网友G:
好东西,一点建议:
1、增加自动boot0设置功能,目的就是不用手动设置跳线就可以让STM32进入ISP模式。
    可以从串口的9针里再取出两根分别用作boot0和复位,并且为增加灵活性,这两个信号线可以由用户根据情况自己选择。
    这样,只要往板子上一插,甚至都不用点鼠标立即自动下载代码...将极大提高效率。

2、建议增加hex代码与exe融合的功能,并且有一定的加密处理。
    目的是当电工们給他人开发时,可以在没有谈好合作方案前,保护hex代码。即使是公司生产的时候也有利于代码的保护,并且加上时间限制和次数限制,哈。加密是为了防止一旦你的这个软件公开,太简单的话就容易被**了。。有这个功能可以让每个人得到的软件都不一样,呵呵。。

3、如果您愿意,可以考虑开源,并且到开源服务器上申请一个项目,群策群力完善这个软件..当然,这个看个人意愿啦。

咱重点还是一、二。。。仅供参考

网友H:
很给力的软件

网友I:
支持原创作品

楼主:
to: 15 楼, 非常感谢, 提出宝贵的意见.
1. 开始就想过, 最后否决了, 是因为: 我用的 usb转串口 TTL 调试没有支持我的想法, 另外, 我转编程插口里就做了连线, 根本不需要改变 boot 位, 而且改变boot信号后, 还得芯片复位才有效, 又得增加复位信号, 怎么想这个方案不可行.
2. 增加hex代码与exe融合的功能, 这个想法非常好. 只是亥没有想好, 如何融合, 虽然融合不是问题, 但是怎么样提供这个功能, 数据在 ISP 软件里是否考虑加密, 采用什么算法......
希望得到更详细的意见做参考.

网友J:
很不错的东东,先收了,谢谢楼主,谢谢211.:loveliness:

网友K:
竞争无处不在

网友L(2012-04-23):
预告一下: 支持STM32F,支持硬件绑定,支持自动序列号

网友K(2012-05-30):
网友,顶一下

网友M:
的确是好东西,收下了

网友N:
最近试了一下LZ的这个软件,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O:
支持,正在研究ISP中。

网友N:
很好的上位机控制软件

网友P(2013-08-13):
很厉害啊!什么时候开发F2XX系列的啊?

网友Q:
很不错  需要消化消化   谢谢了   楼主

网友Q:
先下载下来  看看先  不错   楼主

网友R(2014-11-29):
谢谢LZ分享。如过能开源最好了,这样想要什么加密之类的功能自己改改程序就好了。

网友S(2017-07-05):
不错,好程序,要是再能有源码参考下就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