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grub

楼主(2012-02-09):
在电脑里怎么安装grub.有没有像winpe的linux引导系统

网友A:
去找个GRUBGUI运行下即可,然后把grldr 和菜单文件menu.lst拷到任意盘的根目录即可。

菜单文件menu.lst也可以用GrubmenuEditor之类的工具嵌入grldr中,就不需要单独的文件了。
至于menu.lst的格式,自己上网去找教程看。

“像winpe的linux引导系统”数不胜数,自己去PE盘或者系统安装盘上去找

楼主:
主要引导编译的linux kernel 可以在电脑需拟机里单独运行内核

网友B:
3# fe07fe 你可以在虚拟机里升级内核     然后修改下grub的配置文件  开机就可以看到你的新内核里了

楼主(2012-08-08):
主要是在虚拟机中独立运行linux,就是说一个空白电脑上拷贝一个文件让他运行,当成一个单片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