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DK4.23和jlink v8连接报错

楼主(2012-02-09):
在设置使用jlink debug的时候会弹出这个提示,说是电压太低,大致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也不影响我使用,我照样能正常下载、在线调试。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是MDK版本和jlink不兼容的问题吗,会不会损坏jlink呢,我之前用的是MDK4.0没有发现这个情况,现在用是最新的MDK4.23出现的这个情况。是版本问题吗。

网友A:
20pin JTAG口的1脚应该跟目标板VCC连接

楼主:
20pin JTAG口的1脚应该跟目标板VCC连接
引用 网友A:
那你说的意思是说我没有按照你说的连接吗,但是我的jtag脚确实是和你说的一样的方法连接的啊,问题是我之前用的MDK4.0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现在换了最新版本MDK才出现的这个问题,不过好在我还可以正常 下载使用,只不过每次都提示这个。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儿。

网友B:
应该是版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