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128休眠外部唤醒问题

楼主(2012-02-09):
我的设计中用mega128做控制,电池供电,设备平时休眠由外部中断唤醒。我遇到的问题是,当我进入休眠前调用CLI();然后单独使能外部中断,结果休眠后无法唤醒。如果不调用CLI();外部中断可以唤醒系统,但是休眠时候的功耗就跟没休眠一样了,请教是为什么啊。。。。急,在线等~~~~~

网友A:
使用SM2..0 bits = 哪组值? 即进入 哪种模式?

楼主:
调用的SLEEP.h里的函数,进入的POWER DOWN模式。。。问题已经解决。。我把JTAGEN的熔丝位关掉就好了

网友A:
JTAGEN 熔丝关闭后,下次 下载程序 还能 使用JTAG 接口?

网友B:
这么说: JTAG 系统不工作也会有很多功耗? 看来这也是个缺陷

网友C:
哪那么多缺陷,只是不了解而已。

网友A:
对 低功耗 基本没有 涉及
不过, 相信 针对 SFR ,根据手册说明, 相应配置并实际测量一下(注意 非MCU影响因素),确定哪一状态 最适合 特定应用场合 还是 不困难的。当然,需要点时间。

网友D(2015-12-18):
JTAG 系统不工作也会有很多功耗?
这个结论太假,本人做笔记本电池 MEGA406 JTAG从来没有关过,睡眠放那里 3节18650串联的板子 放半年在拿出来,照样好好的。
不懂别瞎说,害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