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下STM8S105看门狗的问题——急求

楼主(2012-02-09):
void wdt_init(void)
{
IWDG_KR=0X55;//解锁
IWDG_PR=0X06;//256分频
IWDG_RLR=0XFF;//看门狗计数值 ,计数时间为1.02秒;这里是时间应该为1.02S可是为什么实际运作起来却快了5-6倍了?
IWDG_KR=0XCC;// 启动看门狗
IWDG_KR=0XAA;//清狗并锁保护
}
请问这样设置有问题吗?为什么时间总是不对了 ,请版主和高手看下,还有请问下看门狗是怎么计算的资料上好像没有的哦!也许是我没有看到,请高手告诉我下!
谢谢你们了!

网友A:
LZ看的是什么资料?

楼主:
已解决
要这样写才行:
       IWDG_KR = 0xCC; //启动IWDG
        IWDG_KR = 0x55;        //解除 PR 及 RLR 的写保护
        IWDG_RLR = 0xFF; //看门狗计数器重装载数值
        IWDG_PR = 0x06; //分频系数为256,最长超时时间为:1.02S
        IWDG_KR = 0xAA; //刷新IDDG,避免产生看门狗复位,同时恢复 PR 及 RLR 的写保护状态

要先启动IWDG否则对计数器的操作无效。这是怪问题

楼主:
还是谢谢版主这么快就回复了啊!不错

网友A:
还是谢谢版主这么快就回复了啊!不错
引用 楼主:

可惜,俺的回复还是赶不上你解决问题的速度,:lol

网友B:
LZ这解决问题的速度太快了

网友C:
楼主不用高手告诉了,自己就是高手:lol

网友D(2015-12-17):
mark ,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E:
学习学习,之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O_O)。。。

网友F:
看门狗程序经常用到,按datasheet中的写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G:
不知道楼主设计的看门狗主要用来干嘛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楼主设计的看门狗主要用来干嘛呢?

IWDG_RLR = 0xFF; //看门狗计数器重装载数值,,也是醉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IWDG_RLR = 0xFF; //看门狗计数器重装载数值,,也是醉了。

好吧,IWDG_RLR = 0xFF; 我看着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