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处电解电容和功率有关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2-09):
1.此为滤波电容,从滤波性能上来说一般来说越大越好,使得整流后电压越平,有效值越大,效率越高,功率也会变大,至于明显不明显你自己做实验我就不知道了。
  2.但过大的容量在瞬间充电时电流极大,对整流器件的电流容量有要求,另外过大的电容,由于极板很长,分布电感也较大,如果用于高频谐波的滤波可能会受影响,因此往往还要在其附近并联相应的小容量电容进行高次谐波的滤波。

说明:在百度里搜得,希望对你有帮助,我是电源初学者,大家共同讨论进步。

楼主:
1.此为滤波电容,从滤波性能上来说一般来说越大越好,使得整流后电压越平,有效值越大,效率越高,功率也会变大,至于明显不明显你自己做实验我就不知道了。
  2.但过大的容量在瞬间充电时电流极大,对整流器件的电 ...
引用 网友A:

恩 明白了。。。谢谢
我也是刚入行的。。。

楼主:
恩 明白了。。。谢谢
我也是刚入行的。。。
引用 楼主:

现在主要是输出电流也变大了。。很明显地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