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模拟信号和高频数字信号到底谁影响谁?

楼主(2012-02-09):
低频模拟信号 也包括电源信号吧?

pcb板上 低频模拟信号 与 高频数字信号 应该分离的越远越好??
在不同的层可以吗 ,

如果没满足良好设计的话,谁影响谁?

网友A:
要看具体情况,互相都会有影响。比如低频的音频信号,高频数字信号处理不好就会对音频造成干扰,耳机或者喇叭就能听到那个干扰脉冲造成的滋滋声,反过来,低频信号也可能透过地线串到高频信号上,在高频信号上叠加上这个低频信号,给高频数字信号的检波造成一定的精度影响。

网友A:
电源噪声,这个不能一概而论,既有高频噪声,也有低频噪声,系统首要的就是先处理好电源,做好滤波。

网友B:
低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