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个电路形式,合理吗,会受到干扰吗

楼主(2012-02-09):
图中a  b处是模拟电路区域    ,电流流向为a到b
小圆圈为某器件,大圆圈区域基本都是高频数字信号。

a处是电源。  b 不是地,b处还有一些电路器件,然后才是地。

也就是 一个串联 电路, a 电源 出发,经器件,回到b,经器件 ,回到地
疑问:电流从a走到b 转了这么一下,回流, 这些线径都是布在pcb上,也不算太长。
        a到b这个模拟回路会收到干扰吗?
若会,那该如何布局布线,处理好大圆圈的事,保证a到b这么一走 完好无损
多谢!

楼主:
a处是电源。  b 不是地,b处还有一些电路器件,然后才是地。

也就是 一个串联 电路, a 电源 出发,经器件,回到b,经器件 ,回到地

网友A(2012-05-26):
信号线 电源线?
上次看见别人说的个方法 测试板 用飞线 怎么飞线怎么没问题 然后再制版 我觉得可以试试
干扰这东西 就像摸奖 有时就中奖了

网友B:
飞线验证不太好吧,老是这么摸索也没什么理论依据,还浪费时间,做出来了都不知道为什么,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C:
在A到B的走线上包地就可以了,如果还有干扰,只能考虑多层板,原理图上加滤波。

楼主:
在A到B的走线上包地就可以了,如果还有干扰,只能考虑多层板,原理图上加滤波。
引用 网友C:

包地是指 在走线的同一层中 走线的 左侧和右侧 都布地线?

网友D:
在尽可能接近小圆圈的a线上接个0.1uF的电容到地GND。

网友D:
如果b本来就是小圆圈的电源地,同样也在尽可能接近小圆圈的b线上接个0.1uF的电容到地GND。

网友C:
最佳包地:同一层二边包地,上下层包地。

网友E:
这个图怎么这么像输出4-20mA电流信号的传感器信号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