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字符串拷贝函数,输出有问题呀?

楼主(2012-02-09):
自己写的字符串copy函数,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char *strcpy(char *dst,char *src)
{
    for(; *src++ != '\0';)
    {
        *dst++ = *src;
    }
    return dst;
}

void main()
{
    char src[] = "Hello World!" ;
    char dst[20] ;

    printf("%s",strcpy(dst,src));
    printf("\n\n\n\n\n");
}

输出结果为:烫烫烫烫Hello World!

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望高手指导!
}

楼主:
发现将: char dst[20] ;
改成char dst[12] ; 到 char dst[9] ; 输出时正常的,其他都不正常

楼主:
改成这样是OK的,

#include <stdio.h>

void strcpy(char *dst,char const  *src)
{
        for(; *src != '\0';)
        {
                *dst++ = *src++;
        }
}

void main()
{
        char src[] = "Hello World!" ;
        char dst[20] = "" ;

        strcpy(dst,src);

        printf("%s",dst);
        printf("\n\n\n\n\n");
}

但是我还想这样去实现:printf("%s",strcpy(dst,src));,诸位高手指导一下!

*

楼主:
用库函数就可以: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void main()
{
        char src[] = "Hello World!" ;
        char dst[20] = "" ;

        printf("%s",strcpy(dst,src));
        printf("\n\n\n\n\n");
}

这个用库函数OK!
指导下,高手们!

网友A:
dst不要动。
char *strcpy(char *dst,char *src)
{
    char *p = dst;
    for(; *src++ != '\0';)
    {
        *p++ = *src;
    }
    return dst;
}

楼主:
dst不要动。
char *strcpy(char *dst,char *src)
{
    char *p = dst;
    for(; *src++ != '\0';)
    {
        *p++ = *src;
    }
    return dst;
}
引用 网友A:

谢谢兄弟,你的思路正确的,dst不要动,呵呵~~~不过你的有个小问题,输出少了H
本人改动如下:

char *strcpy(char *dst,char *src)
{
    char *p = dst;
    for(; *src != '\0';)
    {
        *p++ = *src++;
    }
    return dst;
}

OK了!呵呵~~~谢谢你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那是照抄你楼主位的程序,只是为了说明dst不要动,并没有仔细看copy逻辑。

但你最后给出的程序还是不正确,缺少了最后的 '\0' 结束。

正确的是这样:
char *strcpy(char *dst, char *src)
{
    char *p = dst;
    char ch;
    do {
        ch = *src++;
        *p++ = ch;
    } while (ch != 0);
    return d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