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读取速度

楼主(2012-02-09):
各位大侠,小弟在做一个项目,用到avr的EEPROM,主程序要不断循环使用eeprom值,有六个值,我想问问是定义六个变量提前读出来好?还是每次都读取eeprom好呢?
提前读出来会占用六个变量,每次读eeprom又不知道读取速度快吗,哪位大侠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看DATASHEET中的电气性能章节中的描述!!
  有些也EEPROM章节中描述!

网友B:
一交性读出 好.
不明白, LZ为什么 那么在乎 6个变量(也就一、二十个RAM字节)。

网友C:
频繁操作的东西,理所应当的读出来用。单片机片内E2都是通过寄存器操作读出来的,比读RAM慢十几倍。

网友D:
读eeprom本身只要一个指令,但是准备地址和操作寄存器就得5条指令。如果内存不紧张的话,还是读到变量比较好。前提是写了eeprom后要及时更新变量。

网友E:
RAM紧张就临时再读,否则自然是读到RAM比较方便

楼主:
多谢各位,小弟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