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速度问题

楼主(2012-02-09):
将430单片机的串口通过FT232转换成USB与电脑相连,相互传数据,请问传数据的速度是否受串口速度限制(超过115200bps)?能否达到USB的传输速度(几百Mbps)?
为什么FT232的芯片手册上说最高速度可以达到1Mbps呢?

网友A:
RS-422和485的最大传输距离是4000英尺(约1219米),最大传输速率为10Mb/s,其平衡双绞线的长度与传输速率成反比,在100kb/s速率以下,才能达到最大传输距离。只有在很短的距离下才能获得最高速率传输。一般100米上的双绞线上所能获得的最大传输速率仅为1Mb/s。RS232达不到1M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