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电倍增管信号的探测

楼主(2012-02-09):
我用的光电倍增管有自己的高压电源,然后信号从高压电源端引出信号,信号线为同轴电缆,我把同轴电缆接一个电阻,用来把电流转化为电压,电阻的接法是:一端接同轴电缆的中心线,另一端接外层的那些铜丝,然后接头为能接示波器的接头直接接示波器。那个电阻为1M,输出信号,什么也观测不到,大家有过类似经验吗?说说是为什么观测不到信号

网友A:
你信号从压电源端引出信号 是什么意思?

不应该是这样吗? 如下:高压加在光电倍增管上,然后光电倍增管输出电流信号。
还有你同轴电缆外皮接地了吗

而且,你这样接法恐怕不行吧,直接用电阻 估计得不到太大的信号

网友B:
光输入是什么?
光电倍增管的灵敏度非常高,有一点光就应该有很大的信号,没光和较强的光都不行,要微弱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