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模拟pcb是否需铺地众说纷纭,请大侠给出个结论吧

楼主(2012-02-09):
第一种说法,很多模拟pcb都是双层,不是多层,所以不铺地,节约成本,多层贵
第二种说法,双层板 直接将各地点 连接起来,似乎要实现单点接地,星型,所以不铺地,减少干扰。
第三种说法,对于简单电路 用双层板,有一面铺地,减少干扰。
第四种说法,铺不铺地没什么效果

有的说铺地,电路性能会变差,有的说性能会变好,
到底会如何??
先不考虑成本问题。

网友A:
引用大虾【程序匠人】的原版语录:

铺铜的作用:
1、大电流
2、散热
3、增加机械强度
4、屏蔽

如果不是出于以上目的,则有些铜可以不铺

此番言论版权归酱淫所有,转载请注明,谢谢!

网友B:
采用第三种方法,为了减小回路面积,增强抗干扰能力!

网友C:
铺不铺成本都一样,说成本有不同的人实在是无语。铺地的主要目的是减小阻抗,改善接地或者走大电流线用。
低频可以不铺,但是铺就铺好,不要节外生枝就是了。

网友D:
铺铜还有可以减少PCB生产中的污染。。
降低成本应该是指的PCB生产厂家的成本
在PCB中,有大面积的铜,就可以减少药水的使用量。
这个肯定有的,只是受益的对象不同而已

这样我们可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大家多铺铜吧·~

网友E:
低频的板子铺与不铺,实在没仪器可以测试
2种板子都做过,也没什么问题。
从习惯上来看,大多数都是铺的,况且楼上也说了,环保!
而且匠人的几点观点已经很明确了

楼主:
铺了地 就违背了单点接地的原则,这个怎么解释 ??

铺地既然违背了单点接地,也就意味着有地环路出现,也就意味着抗干扰能力差了,

上述观点正确否?

网友C:
铺了地 就违背了单点接地的原则,这个怎么解释 ??

铺地既然违背了单点接地,也就意味着有地环路出现,也就意味着抗干扰能力差了,

上述观点正确否? ...
引用 楼主:

接地要看情况,所谓严格的一点接地,有点书呆子化了。

网友F:
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G:
铺地就是一点接地,只是点有些大

网友H(2012-10-15):
4# NE5532   “节外生枝”求解...

网友I:
楼主没有彻底理解单点接地的原理。
假设系统中有ABC三个模块,其中AB为敏感信号模块,C为功率模块,这个系统中所谓单点接地就是ABC三个模块在一点处接电源地,因为这样可以避免C模块对AB模块的干扰。
关键是C模块的返回电流不要从AB的返回路径走就行。满足这一点,你想怎么接就怎么接。
不要把“单点”理解为一根短而细的铜线,这样理解就太简单了。

点到实质

网友J:
不论高频低频,mv 级信号和200V以上的信号线严禁乱铺地

只要保证信号线与地之间的距离还是可以铺的,抗干抗性要强点.

网友K:
不铺地,节约成本。这个搞反了,浪费大量的化学剂,还增加了工厂的成本。

网友L:
个人还是觉得应该从信号分布来分析。低频信号也有高频分量啊。

网友M:
弱信号哪有铺地的?看看别人的成品音频板子,哪有铺地的?

有过EMC,EMI要求吗?

网友N:
公司所有板,包括小信号板都铺整片地,原因如2L,特别是第4点屏蔽对过EMC很重要

网友O:
一般问这问题的,板子都还没高级到铺与不铺会对结果造成很大影响的程度 .........

网友N:
见到一些人说铺地有影响的,他们一般是偷懒布线不走地线,用铺地代替地线,这样效果全凭运气

网友J:
由DC-DC供电的放大系统尤其要注意,DC-DC的纹波会在全部地线上跑。容易通过很近的铺地线电容耦合到放大器输入端,其他的高速数字信号线也会耦合这个地,这点概念尤其重要,加磁珠或者是零欧姆的电阻就是为了隔离不同的地层,使地层具有不同的高频阻抗,使敏感信号的参考地阻抗最小,电容滤波耦合最佳,信号回流都是按照最低阻抗走,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四层板的第二层地层跟第三层和顶层信号层形成一个超级频带的滤波电容,可以达到普通电容无法达到的宽滤波效果,这个时候,顶层信号走线就不应该在铺地,那个不完整的“脏”地更容易把干扰信号电容耦合到信号输入,当然,这种耦合干扰只有几毫伏到10几毫伏,数字的一般频率的3.3V的压宽没有实质的影响,但是高速的数字信号线阻抗匹配和参考地完整性更为重要,这时也不能乱铺地

网友P:
二楼讲的很清楚嘛,主要作用,
注意“铺地”与“地平面”概念理解

网友Q(2013-12-05):
我来总结一下,
1,对于不同模块间的地线,尤其针对有大功率模块的系统,地线必须分开单独走,这是一种单点接地,此时不能铺地;
2,对于同一个模块内部的地,视该模块的信号强弱和抗干扰程度决定,像音频或者精密仪器,也必须单点接地,不能铺地。但是如果干扰不会对信号产生误动作的话,也可以铺地。

网友R:
系统设计尽可能共地。不得已光耦全隔离,不共地。
对双层PCB:
0. 仔细连接地线,包括单点接地。绝不依赖铺地。
1. 全铺地;
2. 不同部分割裂;
3. 放置多个GND过孔。
4. 对多层PCB:尽可能加单独的VCC电源层和GND地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