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中铺铜和导线间的距离怎么调整啊,急急求!!

楼主(2012-02-09):
各位大侠,小弟在画图时,最后铺铜时,发现铜离导线和焊盘距离太近,怎么办啊

网友A:
教你两个方法:1、比较正规的方法

2、直接把你的走线距离改为铺铜与焊盘距离,再铺铜,然后再给改回来。

两种都可以达到目的

学习了,谢谢分享

楼主:
forgot 谢谢,我试试啊

楼主:
不行啊,怎么和你的图不一样啊

网友A:
建议你用第二种方法,把你的规则里线间距大小改为铺铜和焊盘之间的距离,然后铺铜,再改回来就可以了。

前面的那方法比较正规,也是AD的新功能。怕你用不好

网友B(2012-10-11):
都是高手啊,我这边IsPolygon要改成InPolygon才行哦~是ad09 winter

AD09适用

网友B:
都是高手啊,我这边IsPolygon要改成InPolygon才行哦~是ad09 winter

网友C:
是的 要用InPolygon,而不是IsPolygon。和AD的版本无关。
When defining an Electrical Clearance rule for Polygons, you must use the InPolygon (or InPoly) Query keyword, rather than IsPolygon (or IsPoly). This is because the clearance rules operate on the primitives (regions, tracks and arcs) that make up, or are in the Polygon, rather than the Polygon as a whole object. A valid clearance rule for Polygon pours would be between InPolygon objects and All other objects.

网友D:
又学到了一招 谢谢各位

网友E(2012-12-20):
按照第一种方法铺铜的话,所有网络的铺铜间距都是一样的了,不好单独设置某个网络的铺铜间距了,这个问题有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F:
不是可以添加新规则嘛。加上一条就是了。
建议加上VCC和GND的距离。

网友G:
条条大路通罗马。。。。

网友H(2013-08-03):
一般我都用第二种方法!

网友I:
第一种的飘过

网友J:
学习了。第一种方法在条件里找不到,要手工输入InPolygon.

网友K(2013-09-23):
謝謝,是我想要的!!

网友L(2014-06-23):
方法都挺好的,学习了

网友M(2014-11-10):
还是不懂怎么设置普通距离与导线之间的,距离,图上所说的方法是设置铺铜距离与焊盘距离额

网友N:
一直以为就只有第一种方法 又学到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