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里如何把编译时间嵌到代码里?

楼主(2012-02-09):
(无正文)

楼主:
uint8_t const verStringBuildTime[32] __at (0x08001800)  =   __DATE__   "   "     __TIME__ ;
在MDK 410下使用通过。

网友A:
确实是__DATE__ 和 __TIME__ 宏来实现参考范例:
unsigned char code DataStr[]=__DATE__;
unsigned char code TimeStr[]=__TIME__;
这样,编译后TimeStr的字符串正好是编译的当前时刻,相当于
unsigned char code TimeStr[]="09:12:04"

这个在编译时,编译器会自动的把计算机系统时间编译进去,它只是一个宏,编译后不会改变的,这样的好处在于确定编译时间确认版本好和代码发行时间

我自己没试过。

利用__DATE__获取当前日期
利用__TIME__获取当前时间
两个都是字符串型

网友B:
学习了,回去试试。

网友C:
这个还是要看编译器手册,里面有描述

楼主:
初步试了一下,还没弄清楚编译时间是以什么界定的,比如输入文件没改,重编译了一次,好象时间没变动
另外多文件编译的时候,如果这个变量的声明所在的文件没变动,其他文件变了,没看到啥更改。

网友D:
LZ可以试试以下方法,
1.使用Rebuild All方法
2.设置相应源文件的选项,Keil的设置方法,右键点文件,选Options,设置Always Bui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