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问,M051系列有支持IAP的吗?

楼主(2012-02-09):
(无正文)

网友A:
支持啊,支持4K的IAP空间

楼主:
才4K啊,我要几乎整个程序空间。
我需要通过通信在线更新自己的程序。
我记得一个朋友说,M0,没有IAP,所以确认一下。

网友B:
还是要自己查一下

网友A:
是只有4K的,这个可以啊,你在IAP里面放上自己的引导代码,启动的时候执行IAP,然后通过串口更新代码区就可以了啊,引导代码没有多大啊!

网友A:
新唐现有的M0单片机只有FLASH是128K的时候,IAP才可以最大配置到128KB的,其他的都是固定的4KB I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