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相4线步进电机的驱动疑问??

楼主(2012-02-09):
本人第一次使用步进马达,马达为24线20个定子,

文档介绍4setp的驱动方式,网上说步进马达接收一个脉冲,转一个步进角, 我看马达的驱动时序图,要4setp才是一个脉冲的波形,

24线的步进马达的转一个步进角是对应一个step还是4setp??????
步进角是多少度?如何计算?

节拍图

节拍图

驱动图

驱动图

马达图

马达图

网友A:
2相4线的步进马达的转一个步进角是对应一个step.
步进角是多少度?    这是步进电机厂家的工艺决定的, 最常见的是 1.8°, 也有 0.9 °的...

楼主:
:D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
混合式的大多数是1.8°或者0.9°,
永磁的有7.5°的还有其他角度的,
看电机的铭牌或者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