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香版主,我在STM32F4初始化SPI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2-09):
我在STM32F4初始化SPI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我一使能配置好的SPI,MSTR就从1跳变才成0了
void SPIx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APB2时钟使能 SPI1 (挂在APB2总线上)
//SPI端口复用初始化,配置成主机模式
/* Configure SPI1 pins: SCK, MISO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管脚SPI复用 (STM32F4为: PA5(SPI1_SCK),PA6(SPI1_MISO),PA7(SPI1_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速度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按照GPIO_InitStructure指定的参数初始化管脚
//SPI模块配置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发送接收八帧的数据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选择串行时钟的稳态:时钟悬空高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时钟捕获于第二个时钟沿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Hard;  //SPI_NSS_Hard;//SPI_NSS_Soft //指定了 NSS 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 SSI位)管理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ure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SPIx寄存器
SPI_Cmd(SPI1, ENABLE);
}

用ST LINK 仿真,执行到最后一句SPI_Cmd(SPI1, ENABLE); MSTR就从1变成0了,我需要用主机模式去访问SD卡啊,怎么会变成0呢,那不是变成从机模式了? 我用printf来查看寄存器,也是同样的结果。换成SPI2,也是同样的结果。M3同样的配置方法MSTR就不会置0,SD卡也就能初始化成功了。为什么呢?

网友A:
在电路上,NSS引脚怎么接的?

网友B:
io口要单独映射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硬件模式下主机NSS接高电平啊,数据手册我记得是这样子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单独映射一次?不是很懂~

网友C:
NSS 最好还是用软件来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换成软件方式没问题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恩,换成软件方式没问题了。
引用 楼主:

嗯,这说明NSS引脚的配置或接法有问题。

网友D:
哇噻!还在搞STM8,这里已经有人在玩F4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办法,需要用到而已~~~

网友E(2012-12-30):
LZ,请问你是用的ST官网的固化库函数么?我也在学SPI,可是初始化配置的都跟你一样的,就是不能工作, 会死在判断发送标志位是否为RESET那
while (1)
  {
   /**********************************MIA WU  2012 12 23**************************************************/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2, tx_data);
     tx_buff=SPI2->DR;
     test=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RXNE)==RESET);
//   {
    rx_buff=SPI_I2S_ReceiveData(SPI2);

网友F(2013-02-20):
同楼上的问题 ,,,求大神解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LZ,请问你是用的ST官网的固化库函数么?我也在学SPI,可是初始化配置的都跟你一样的,就是不能工作, 会死 ...

现在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