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Viper12a电源电路!

楼主(2012-02-09):
最近碰到些Viper12a应用电路,由于初次接触这种芯片,有许多不明白:
芯片一般都标有电源和地管脚,这样才能形成通路,进行工作,可该芯片却没有接地管脚,看了芯片的数据手册,我对viper12a是这样的理解的,如果在viper12a漏极和源极管脚之间加载高电压,芯片内部电流源给VCC引脚充电,直到充电电压达到VCCon,芯片开始工作,由于芯片没有接地引脚,而VCCon电压是芯片VCC管脚相对于源极管脚的电压,而芯片中所有工作电压也都是以芯片源极管脚电压为参考点的,所以通常Viper12a应用电路中也都是将源极(芯片12管脚)接电路信号地。

可昨天看了某电磁炉如图所示的电源电路后,我对Viper12a的工作原理又有些犯糊涂了,为什么该图中Viper12a12脚不接地呢,还有图中二极管D7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网友A:
建议LZ翻一下BUCK拓扑

网友B:
LZ的图画的真蛋疼

楼主:
电路图是我从网上截的,不至于让你蛋疼吧!

网友C:
看帖要贴

网友D:
楼主这个图有问题呀,不是BUCK电路。
楼主可以告诉我们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电路吗?这个芯片我很熟悉,看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E(2012-10-03):
我看有的电路在D2和IC1之间加一个330uh电感和一个变压器初级,有的电路则是加2W电阻和变压器初级,不明白作用和区别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