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485总线的问题

楼主(2012-02-09):
485总线上挂着许多个485芯片,总线并联的电阻,是只需要一个,还是每个485芯片上都需要挂一个电阻?

网友A:
总线并联只需要一个,那个是终端电阻,也叫匹配电阻,在总线两端各一个,所以485并联那边需要一个。

电阻的大小根据距离来定,具有抗干扰作用,主要是为了保证稳定性。当然,如果距离很近,似乎也可以不加,但是还是加上好。

网友B:
485通讯AB两线,在主机A端加一电阻与正极相连,B端加一电阻与负极相连,这样提高抗干扰性,在实际应用中终端电阻都可以省了。

网友C:
你想想,如果每个上面都连一个,在总线上,不是这些电阻并联了么,这样的话,你算算终端电阻还有多大。所以只连一个。

网友D:
严格来说,终端电阻(485的120欧姆电阻)需要两个,长线两头的尾巴上各一个。
终端电阻长线时不能省略,否则由于反射会严重降低通讯质量和通讯可靠性。

至于3楼说的“主机A端加一电阻与正极相连,B端加一电阻与负极相连”,那是静态偏置电阻,用来使总线上没有数据时保持逻辑1的偏置,不管长线还是短线都不能省略

网友E:
注意:总线的实际接线,宜“手拉手”,而不适合 星形 (特别是 节点比较多、线缆 比较长时)。

网友F:
用好一点的电平转换芯片,然后每台直接挂3K电阻。
  一台可以正常通信,多台也可以正常通信!!

网友F:
曾经使用每台直接接120,10台串可正常通信

网友G:
各位一般A线上拉,B线下拉一般取电阻多少,10k算不算大,还是有什么计算方法啊。。。

网友H:
485的逻辑门限是200mV,静态偏置保证大于等于该值即可,偏置电阻的取值根据电源电压、门限电压和终端电阻的等效阻值用欧姆定律计算即可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