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IO口结构和LDO电源电压

楼主(2012-02-09):
新回来的板子,3.3v供电是LM1117-3.3,12V供电是LM7812,3.3V前为7805输出,7805与7812两者桥堆输入为变压器不同绕组,桥堆整流后共地。
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

有三个运放,在传感器开路的时候输出饱和,均为10.5V
开始不烧程序,测量发现,3.3网络全部被拉到5v左右,且有明显纹波出现,类似工频干扰,仅正半周。

如果断开3个运放输出中的任意一个输出,3.3V网络电压无明显变化,维持在原先的不正常状态

断开任意两个,则3.3V立即正常,纹波消失
运放到MCU示意图如下,电容省去。

如果烧录入程序后,一切正常,且在前文提及不正常状态下连续运行5小时以上,MCU无任何问题,烧入程序,运行,仿真,全部正常。

之前用STM32f103VC, 无此现象。现在是f103RB。

另,3.3LDO输出,仅供MCU使用,尝试在LDO输出上直接并联电阻330R到GND,现象立即消失。怀疑IO口结构导致,因无程序时,IO状态不定……貌似无证据

百思不得其解,求香版及众高手指点。

网友A:
STM32上电之后,没有经过配置,I/O端口处于默认的浮空输入状态,对于外部电路相当于高阻。

因此,LZ可以考虑把图中的R2断开,这基本相当于芯片中没有程序的情况。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测试之前使用STM32f103VC的板子,看看会有什么结果?

网友B:
我以前就猜测, 所有 IO 口内部的 Vft 共用, 并且通过三串联二极管到 VDD.
楼主的结果,跟我以前的测试结果基本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香版,之前用VC无此现象,板子回来无程序上电,各电源和模拟信号输出均正常

难道VC和RB两款芯片功耗有这么大差异?

网友A:
回复 网友A:

香版,之前用VC无此现象,板子回来无程序上电,各电源和模拟信号输出均正常

难道VC和RB两款芯片功耗有这么大差异?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不清楚,你可以测量一下R2两端的电压,看看有多少?

楼主:
5# 香水城 基本一致,这个时候,因为float input的关系,保护二极管照我理解构成一个内阻1k的电压源,R2两端无变化,测量结果是因为万用表或者示波器的高输入阻抗而无变化

今天病假没上班,明天加班看看换个保护方案有无效果,多谢香版

网友A:
如果R2上没有压降,也就是说R2的另一端接不接STM32都无所谓,是这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香版,验证过了,R2断开,老板子上无此现象。
我认为是由于老板子上有两个LED指示3.3V电源状态,消耗掉了倒灌入LDO的电流,才掩盖了这一个问题。

上电后不烧程序,R2上没有压降,或者说压降很小,是因为float input导致。接入万用表或者示波器,测量电路的高输入阻抗也会有类似效果。

网友A:
回复 网友A:

香版,验证过了,R2断开,老板子上无此现象。
我认为是由于老板子上有两个LED指示3.3V电源状态,消耗掉了倒灌入LDO的电流,才掩盖了这一个问题。

上电后不烧程序,R2上没有压降,或者说压降很小,是 ...
引用 楼主:

R2断开后,在新板子上怎么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R2断开,新板子上问题依旧。

网友A:
回复 网友A:
R2断开,新板子上问题依旧。
引用 楼主:

这样看来问题与MCU的关系不大,应该还另有隐情。

楼主:
11# 香水城 x

香版,问题已经解决,R1增大,进入二极管前消耗掉更多的电流,问题解决。

网友C(2013-12-30):
ADC要求低阻抗输入,增大电阻不会影响信号测量吗?

请问LZ,该问题是否有完整的分析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