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AVR 的ADC测量电压,但是电压源内阻大于1M

楼主(2012-02-09):
这个时候怎么办,要适当将ADC时钟速度放慢吗?

网友A:
加运放跟随,放慢时钟没有用的

楼主:
谢谢回复~ 但有如下一个电路发现加运放后仍然不会正常工作,测试的时候AAA点拉低,VCC电压为3.3V,MOSFET为SI2301,相同的电路用100K的时候结果正常,但是1M的时候,结果变大了很多,望指教

网友A:
运放型号?

网友B:
对地电阻太大的缘故,你这个样在没有输入的情况下运放也相当于悬浮的,所以有很大区别
一般真大输入主抗是在输入端窜连很大的电阻,但是运放输入对地的电阻很小

网友C:
一定要用高内阻的话,运放可以用自举来提高输入阻抗的

网友D:
运放跟随是个好办法,
放慢时钟可以延迟采样时间, 也有一定的效果. 不过你这么大内阻, 估算一下, 得放慢几百倍吧
不妨可以测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