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o口结构和LDO输出

楼主(2012-02-09):
回来的板子,3.3v供电是LM1117-3.3,12V供电是LM7812,3.3V前为7805输出,7805与7812两者桥堆输入变压器不同绕组,桥堆整流后共地。
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

有三个运放,在传感器开路的时候输出饱和,均为10.5V
开始不烧程序,测量发现,3.3网络全部被拉到5v左右,且有明显纹波出现,类似工频干扰,仅正半周。

如果断开3个运放输出中的任意一个输出,3.3V网络电压无明显变化,维持在原先的不正常状态

断开任意两个,则3.3V立即正常,纹波消失
运放到MCU示意图如下,电容省去。

如果烧录入程序后,一切正常,且在前文提及不正常状态下连续运行5小时以上,MCU无任何问题,烧入程序,运行,仿真,全部正常。
之前用STM32f103VC, 无此现象。现在是f103RB。

另,3.3LDO输出,仅供MCU使用,尝试在LDO输出上直接并联电阻330R到GND,现象立即消失。怀疑IO口结构导致,因无程序时,IO状态不定……貌似无证据

求众maychang老师及众高手指点

网友A:
感觉是电源处理不当的后果,楼主为啥要有两个绕组来产生呢,直接一个绕组不行(电流不够?)?

楼主:
为了成本,换了变压器和mcu

整体电源结构其实没有变化,5v原来用的是2575,现在换了7805

变压器有两个绕组,一个输出24V,一个10V

网友A:
既然两个绕组输出没有隔离,直接用一个绕组输出的变压器好了,功率肯定可以做到比一个绕组输出大,还可以节省尺寸,我感觉没有两个绕组输出的必要!
我感觉经过两个稳压电源芯片出来的电源,相互之间会有影响,又可能出现倒灌情况,损坏芯片,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猜测!

网友B:
典型的电流倒灌。OP的输出通过DAV99倒灌到3.3V。因为LDO只能输出电流,不能吸收电流,电流通过LDO的负载消耗掉。MCU烧程序前,功耗极其小,该电流不能倍负载吸收。
所以这种电压嵌位是有很隐蔽的隐患的。
可以LDO输出加个3.4V稳压管,加个单电源运放做跟随也可以。

网友C:
LZ说的是,电流通过DAV99倒灌,才会抬升3.3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