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pad designer 软件出了点问题,看图吧。

楼主(2012-02-09):
没孔类型选择了,怎么恢复呢?谢谢。

网友A:
你这个版本是高版本,和以前的版本不一样。那里只是一个设计概括而已,并不是选择类型的

等你把后面的设置好了,他那里会显示信息的。

楼主:
刚装 时候有选择类型的。

楼主:
谢谢。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