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决问题啦!

楼主(2012-02-09):
如何可以将图片中红色方框内的波捡拾出来,将其余的杂波去掉?可否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如果单纯求首波时差,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设定一个门槛电平,卡一下就出来了。

卡出来首波,自然也容易算出整个波形,无非是算法优劣的问题。

网友B:
看不到图片

网友C:
无图无真相啊

楼主:
不会啊,我怎么能看到图片呢?奇怪了。

网友D:
用个峰值检波电路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E:
简单点用个反映快点的比较器,根据那个波峰的幅值设置比较器的参考电压,就可以卡出来你想要的那个脉冲信号了,同时也做了整形。
比较器的反映时间不要超过脉冲宽度的一半就可以了。

网友D:
搞个滞回比较器设定下回差电压方波输出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老师了,还有别的吗?征集的全一下,我都测试一下,看看哪个好?

网友D:
楼主得知道想要什么样的输出,输出用来干啥呢,
只有这些明确了,人家才能给你合理的方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