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b96 jpge

楼主(2012-02-09):
请问一下在例程库中showjpeg例程的jpeg_image.h中的图片数组是用什么软件转的呢?谢谢了!

网友A:
在StellarisWare安装目录中tools\bin目录下有个叫pnmtoc的工具,具体使用可以参考下面链接中的**,在4.5.2节中:

https://bbs.21ic.com/icview-29712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