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时序分析(一)

楼主(2012-02-09):
晚上没事情,写着玩儿,后面有时间了,就写更多的出来。

可转载,但必须注明出处。

网友A:
写的很好,希望继续写下去。尤其是如何用时序分析工具分析和改进

网友B:
请教如果是ATERAL 的IP核时序不满足该怎么办。。
只能换芯片吗?

楼主:
这个不太好讲,应该看具体的情况,换更快的芯片肯定是一个解决方案。
不过一般情况下,既然altera的IP核支持这个芯片的话,就不应该存在时序不满足要求的问题,是不是你的设定上有什么问题。
4# lwq030736

网友C:
做个记号先,3ks。

网友D(2012-03-21):
支持LZ,希望多讲一点实际操作方面的知识
最好讲的是Altera的器件

网友E:
理论都是一样,不同的是对软件的操作及对底层器件的了解.

楼主:
对FPGA做STA,应该说比ASIC的STA要简单一些,但相应的,有问题的时候,处理问题的手段就少,灵活性低。
但无论怎么讲,想掌握好STA,就得对STA的基本概念有非常清晰的认识,知道你要做什么,而且知道要怎么做

网友F:
是楼主做的吗

网友G:
希望LZ可以做个实例,步骤仔细点的,大家肯定都需要

网友H:
学习了  很需要啊

网友I:
新手路过,赞

1# viatuzi

网友J(2012-05-04):
楼主好人 感谢分享 希望继续

网友K:
mark下,以后再来看

网友L(2013-01-30):
引用 网友M:
不错,学习一下。

欢迎新朋友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N:
学习了

头像不错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头像不错啊

猴哥是夸我好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