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故重启,求救!是病毒(已经解决)

楼主(2012-02-10):
在朋友的建议下,将金山卸载掉了! 装了一个诺顿,快一周了,没有出现重启了!!!

去年,电脑就这样,以为是电脑问题,今年来就换了一台电脑!!  换完后,重启的频率 次数比旧的还多,一开始还以为是电源线没插好,换了好几个插排!重启依旧。

  现在怀疑:
    1、装了什么软件,破坏了系统文件!
    2、病毒
为了防止中病毒,我装了两个安全软件:

软件:基本上同事也都有装,但都相安无事

楼主:
也不能叫重启,
  重启的现象和掉电一样,有检查硬盘的动作!!

网友A:
台式试试笔记?
系统重装过?
装个干净的系统,其他软件先不装,用几天再看看?

网友B:
看看重启跟环境温度是否有关,  请关注一下硬件因素,
还有电源功率不足也是引起重启的常见原因.

楼主:
台式试试笔记?
系统重装过?
装个干净的系统,其他软件先不装,用几天再看看?
引用 网友A:

其它同事的都不会啊!!
  新买的电脑,统一的系统啊

楼主:
看看重启跟环境温度是否有关,  请关注一下硬件因素,
还有电源功率不足也是引起重启的常见原因.
引用 网友B:

现在凉快着呢,不会是温度引起的!
   新进的电脑配置都一摸一样啊应该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A:
如果申请能换,那就换,不能换,格机重新安装

网友C:
既然怀疑系统,那何不干脆克隆别人的系统试下?

记得改下IP地址和机器名

网友D:
把内存拔出来,在重新插一下,以前也遇到过,内存没插好,有时候就这样

网友E:
温度冷的时候,电源也容易故障,以前办公室有台机器就这样,一到冬天就经常不能开机或者偶尔重启。

换个开关电源看看。

网友F:
摸摸看CPU过热吗?有没有东西堵了CPU风扇

网友G:
查主板电容鼓没?再有电源换在试试

网友C:
各位,LZ说了是“新买的电脑”,别人也是一样的。

只能说是使用问题或者RP问题了。

网友H:
LZ,QQ和金山在你电脑里打架,解决办法是再装个360,让他们仨打就好了

网友I:
下载个鲁大师测一下硬件温度,如果都正常,那就把内存条拔下来用橡皮察擦,如果还是不行,那90%是电源的事了

网友J:
前后对比想想:运行了什么大型的软件,连接了一些什么外设(如仿真板、调试接口等),找找外设的原因,有可能外设有短路的地方,通过接口影响到电脑的运行;把这些外设换到其他电脑上去试试!

网友K:
换电脑前后都有相同的问题,显然是你的电脑供电线路的问题。排查方法很简单:用同事的电脑包括显示器换到你的位置试试,如果故障依旧,那就查你的交流供电线路吧包括电源插座

网友L:
看看是不是有其他不确认的计划任务启用
检测主板的电容
重启键是否损坏
电源更换试一下
CPU散热硅脂是否干了
CPU风扇转了没,
还不行换系统
还有检查硬盘有没坏道

楼主:
如果申请能换,那就换,不能换,格机重新安装
引用 网友A:

已经换了一台了!

楼主:
各位,LZ说了是“新买的电脑”,别人也是一样的。

只能说是使用问题或者RP问题了。
引用 网友C:

和别人不一样的就是装了很多软件!!
  注:工作需要,硬件部门有的软件我这都有,上位机部门有的软件我这也有,单片机相应软件我这也有

楼主:
既然怀疑系统,那何不干脆克隆别人的系统试下?

记得改下IP地址和机器名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系统,我是怀疑将的软件破坏了系统!
   格了之后、克隆后,再装软件不还会重启,还是找到原因再来解决问题的好!

楼主:
看看是不是有其他不确认的计划任务启用
检测主板的电容
重启键是否损坏
电源更换试一下
CPU散热硅脂是否干了
CPU风扇转了没,
还不行换系统
还有检查硬盘有没坏道 ...
引用 网友L:

新电脑,应该都是好的!

网友M:
电压是不是不稳定啊,电压变低,或异常会重启

网友N:
为了防止中病毒,我装了两个安全软件!

装那么多安全软件干吗?

网友O:
冬季,我怀疑是静电搞鬼。

网友P:
我怀疑两个安全软件在暗斗~~~ ;P

一个安全软件要检测另一个安全软件,另一个安全软件不让他检测,疑为病毒侵入,重启复位电脑,保护自身不受侵犯改写~~~

楼主:
我怀疑两个安全软件在暗斗~~~ ;P

一个安全软件要检测另一个安全软件,另一个安全软件不让他检测,疑为病毒侵入,重启复位电脑,保护自身不受侵犯改写~~~ ...
引用 网友P:

呵呵

网友Q:
上次我的电脑也有类似现象,被坑惨了,换了主板,换了CPU吗,还是这样,最后结果是一个电源黄线接触不良

网友R:
根据 新旧现象相同,猜测原因:
外设或驱动,搞电子的都有些特殊的外围硬件,普通电脑用户通常只有摄像头
市电稳定性,如果附近有大功率负荷的化这条优先检查,在新机时概率超过八成,可以弄个白炽灯看看重启时亮度稳定不,不过白炽灯反映有点慢,要不自己弄个最低电压测试仪检测几分钟内AC的峰值;
软件问题很少遇到,当然不排除;
先软后硬,重装系统,纯净的系统中运行检测软件,在看情况定;
个人感觉偏向市电不稳

网友S:
你系统明显有问题,worm病毒修改你的机器上文件导致系统调用异常,可能出现系统运行异常,重启,死机,建议你全面查杀,如果清理后,仍异常,建议考虑重装系统,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硬件驱动是否兼容性好。

网友:
重装一个干净系统  格掉所有盘

楼主:
你系统明显有问题,worm病毒修改你的机器上文件导致系统调用异常,可能出现系统运行异常,重启,死机,建议你全面查杀,如果清理后,仍异常,建议考虑重装系统,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硬件驱动是否兼容性好。 ...
引用 网友S:

我现用金山的,查了几次什么都查不出来!
  推荐一个杀毒软件

网友T:
运气比较差啦,我之前技嘉的主板运行的任务多了,就像突然停电一样也不重启。

楼主:
问题貌似解决了!
  换了个杀毒软件,2天没重启了!
  再过几天,看看

网友U:
重装系统

网友V:
重新安装已经验证的安全操作系统吧,然后先装防病毒程序并升级后再去装驱动及应用程序之类,良好的计算机使用习惯是很重要的。

楼主:
呵呵,现在没在重启了!
   金山杀毒不行啊,换个诺顿就不重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