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求教关于交流电流的测量方法

楼主(2012-02-10):
需要测量600A以内的50Hz交流电流,我用的互感器是600A交流电流时,输出200mA,后面加个5.1欧姆的电阻变为交流电压,一种方法是用精密整流电路转直流后进A/D测量,另外一种方法是直接取交流电压值,在一个周期内取若干个电压值,然后计算均方根值,究竟哪种方法比较好呢,请大家指教一下,多谢了

网友A: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是用电量测量专用芯片,比如:CS5460A,成本几块钱,跟用好的运放搭A/D调理电路差不多。优点是:单片机编程简单,不用计算,通过SPI直接读取电流有效值。还不用复杂的整流、放大电路。资料也非常丰富,网上一搜一大把,前人栽树可以乘凉:)

网友B:
那一种方法都可以,整流的方法,反应速度慢一些。
直接ADC的,快,但是软件麻烦一些。
看你自己的使用场合了。
像专门的功率因素补偿控制器,就是直接ADC的。

楼主:
CS5460,这么便宜呢,还没用过,好好研究一下,多谢了

楼主:
出于成本考虑,而且速度又要求不高,想用下面的电路,不知是可行不可行

网友B:
不行吧,整流桥的影响太大了。还是用运放比较好。
电流互感器的输出要接低内阻负载才准确。

网友C:
整流桥不行,压降不确定,精密整流或者进AD

楼主:
整流桥不行,压降不确定,精密整流或者进AD
引用 网友C:

看了很多精密整流电路都要正负电源,不过现在带正负电压输出的开关电源价格都比较贵,您说的直接进AD是不是互感器并一个小电阻后直接进AD吗?然后如何计算电压值呢?

楼主:
沉的太快,顶一下继续请教

网友D(2013-04-08):
顶一下 整流桥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E(2014-04-20):
引用 楼主:
出于成本考虑,而且速度又要求不高,想用下面的电路,不知是可行不可行

对于大电流,仅仅用作保护我看行。

楼主:
看来要精确测量交流电流只有精密整流了

网友F:
我们厂做的控制器,就是互感器采样完用运放调理一下,进ADC的

网友G(2015-08-21):
单电源就好了,价格偏置电压将信号抬高到正电压范围,这样再使用ADC,软件计算时再去掉偏置电压计算RMS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