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I信号线走线需要注意那些?

楼主(2012-02-10):
DVI信号有4组差分数据线, 走线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速率按160MHz。
比如:差分对间距多少? 线宽多少?这8根线需要做等长处理吗?4组差分对能否走在不同的层?

网友A:
差分间距=你板子规则所设的线宽即可
既然都差分了,等长也是要的(差分其实包含了等长)
走不同的层 当然可以,不过差分要注意不要有太多的过孔
走同一层也没关系,一组差分留出包地的空间。

网友B:
线宽线距问题根据阻抗,频率等来定,还要考虑到介质铜厚等,这些你就按一般信号线处理即可。

4对差分线,属于一对的要做等长处理,避免过孔,所以最好走在一层。

线周围注意干扰隔离,如羽工说的包地处理。

网友C:
线宽线距根据你的阻抗来定,DVI我一般走100的阻抗,对于不同的PCB叠构,一个阻抗对应的线宽线距也不一样,这个可以向PCB板厂要个资料。等长是一定要的,换层最好是不换,如果实在不好走线,也可以换层的。还有走线最好短些。避开其他高速信号,

网友D(2012-05-16):
小菜鸟我受教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