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0F6011A的CAN有问题

楼主(2012-02-10):
(1)我们这里还有一个用SJA1000做的CAN的模块,该模块可以发送任何ID的数据,同时也能接收任何ID的数据,我们用DSP2812跟它联调全部通过。
     (2)如果选用dsPIC30F6011A与SJA1000或者是DSP2812通信,发生的现象如下:
             dsPIC30F6011A发送的ID为(1xx  xxxx  xxxx)(二进制)的任何帧,SJA1000模块和DSP2812均接收不到。
            CiTXnCON状态没有特殊变化, TXREQ已经清零, TXERR计数为0,C1EC为0, TXnIF有中断标志。
                 dsPIC30F6011A发送的ID为(0xx  xxxx  xxxx)(二进制)的任何帧,SJA1000模块和DSP2812均能正常接收。               CiTXnCON状态没有特殊变化,TXREQ已经清零, TXERR计数为0,C1EC为0, TXnIF有中断标志。
         我们用示波器查看波形,确实有波形发出(并且不是错误帧)。
           请问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
dsPIC30F6011A的CAN模块有问题。
(1)我们这里还有一个用SJA1000做的CAN的模块,该模块可以发送任何ID的数据,同时也能接收任何ID的数据,我们用DSP2812跟它联调全部通过。
     (2)如果选用dsPIC30F6011A与SJA1000或者是DSP2812通信,发生的现象如下:
             dsPIC30F6011A发送的ID为(1xx  xxxx  xxxx)(二进制)的任何帧,SJA1000模块和DSP2812均接收不到。
            CiTXnCON状态没有特殊变化, TXREQ已经清零, TXERR计数为0,C1EC为0, TXnIF有中断标志。
                 dsPIC30F6011A发送的ID为(0xx  xxxx  xxxx)(二进制)的任何帧,SJA1000模块和DSP2812均能正常接收。               CiTXnCON状态没有特殊变化,TXREQ已经清零, TXERR计数为0,C1EC为0, TXnIF有中断标志。
         我们用示波器查看波形,确实有波形发出(并且不是错误帧)。
           请问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方法:先弄一个可以收到的代码

再修改ID

再看

楼主:
这个试过了,只要 dsPIC30F6011A发送的ID为(0xx  xxxx  xxxx)(二进制)的任何帧,SJA1000模块和DSP2812均能正常接收。  dsPIC30F6011A发送的ID为(1xx  xxxx  xxxx)(二进制)的任何帧,SJA1000模块和DSP2812均接收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