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C语言编译

楼主(2012-02-10):
MPLAB的C编译器除了mikroC、PICC、C18、C30还有哪些?它们有何异同?哪个更好用?

网友A:
楼主是研究编译器的?

网友B:
这个根据需要,我以前用过DSP的PIC30F系列的,那就用C30,如果你用PIC18系列单片机,那就用C18,这些个嵌入编译软件最终只是你的C编译结果不一样,使用时完全不影响,用PICC也可以编译PIC18F系列的单片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