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RM电路求助

楼主(2012-02-10):
AT91SAM7SE512电路在调试时的问题,现象,电路板上把此ARM芯片去掉,电路的3.3V电压正常,焊上ARM后3.3V电压正常,第一次烧录程序,可以烧进去,然后断电,重新上电,此时3.3V电压变为0V ,用示波器测得3.3V电压是一会有,一会无,当然变化频率很块,3.3V电源是有一带使能的LDO提供,如图
怀疑是否是ARM某管脚对地短路造成,但是测得各脚都没短路,不知哪位大侠,赐教

网友A:
这是硬件问题. 可能问题很简单.
1. LDO 输入端的电源内阻太大了.
2. LDO 输出端的电容太大了(这个可能不大). AT91SAM7SE512 程序执行了一个吸收电流很大的操作.

先把 LDO 输入端的电源电阻减小, 也可以增大电容.

楼主:
楼上大哥,麻烦你讲的具体点啊,LDO输入端的电源电阻减小具体如何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