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不怕骂...对AD芯片的理解,前辈们有没有错误

楼主(2012-02-10):
最近在看AD转换芯片的说明书。看到说明书中的常规电学参数有两个概念:1.模拟输入范围。2.基准电压范围(基准电压好像又可以叫参考电压)。
模拟输入范围看过3种说明:1.给出了具体数值2.给出了和VCC的关系3.给出了和VREF的关系。
基准电压范围也看过3种说明:1.给出了具体数值2.给出了和VCC的关系3.给出了和VREF的关系。
我对ADC的一个理解是:ADC就像一块仪表,它的量程就是模拟输入范围,比如0-5V的模拟输入范围,那么一个传感器输出的模拟量是0.5-4-5V,就可以使用这个AD芯片(在其他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只先考虑模拟输入范围)。ADC相当于测了这个电压值,然后通过分度表查得具体的传感器数值(比如温度,湿度等)。
如:模拟输入范围是0-VREF,基准电压是5-5V(5V),那么它的允许的模拟量输入是在0-5V之间;如果模拟输入范围是-2VREF到+2VREF,基准电压是5V,那么它允许的模拟量输入是-10V到10V之间。如果排除精度和采样频率的影响,一个传感器的输出的模拟量是0.5-4.5V,以上两种参数的AD转换芯片应该都可以用吧?
让各位前辈见笑了...如果我理解有错误,还请前辈们指正....

楼主:
标题少打两个字.....晕........是前辈们看看我的理解有没有错误: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