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求助,

楼主(2012-02-10):
AT91SAM7SE512电路调试时的问题,现象,电路板上把此ARM芯片去掉,电路的3.3V电压正常,焊上ARM后3.3V电压正常,第一次烧录程序,可以烧进去,然后断电,重新上电,此时3.3V电压变为0V ,用示波器测得3.3V电压是一会有,一会无,当然变化频率很块,3.3V电源是有一带使能的LDO提供,如图

怀疑是否是ARM某管脚对地短路造成,但是测得各脚都没短路,不知哪位大侠,赐教

网友A:
是否有看门狗复位电路?
没喂狗,一直复位,导致LDO使能忽高忽低。

网友B:
有可能是软件引起

网友C:
查LDO的使能脚,看波形,估计是接到CPU的那个脚了,
程序里面重点关注这个使能脚

楼主:
LDO使能脚电压用示波器看是一回高一回低,看图,LDO使能脚接的是一个复位芯片MAX809,当MAX809检测到供电电压低于2.93V时给S818一个关断信号,现在我看到的现象是S818一直在做关断,打开工作,所以3.3V电压是一回有一回无,关断导通的频率很快,

网友D:
换一个电压低点的复位ic试试。

网友E:
LDO的的使能端,接上复位芯片不是多次一举吗

网友F:
重点检查MAX809  电源的 供电能力(包括 相关电容)。

楼主:
7楼,如果LDO的负载端短路,那么LDO的输入端的电压就会被拉低,这样复位芯片片就输出低电平,把LDO关断,保护电路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VCC给好几个芯片供电,只有把ARM焊上去时 才出现上述故障现象,

网友G:
你把LDO的控制端接个高电平让他一直打开,再看看有什么结果

网友D(2012-03-24):
出结果了么?en加个上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