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51] mini51学习第六贴 UART

楼主(2012-02-10):
uart连接P00,P01,GND
按一下按键,灯亮一下,再按灯灭。按一下按键mcu从串口向电脑发送一个0x55
#include "Mini51.h"
#include "DrvGPIO.h"
#include "DrvSYS.h"
#include "DrvUART.h"
void EINT0Callback(void);
void delay_ms(uint32_t count);
void clock_init(void);
void port_init(void);
void eint0_init(void);
void sys_init(void);
uint8_t count;
void delay_ms(uint32_t count)
{
    uint32_t i,j;
for(i=count;i>0;i--)
    for(j=2395;j>0;j--);
}
void uart_init()
{
STR_UART_T sParam; //P00,P01
// Set UART I/O
DrvGPIO_InitFunction(FUNC_UART);
//Select UART Clock Source From 12MHz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UART_CLK_SET, 0);
// UART Setting
    sParam.u32BaudRate   = 9600;
    sParam.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8;
    sParam.u8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
    s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NONE;
    sParam.u8cRxTriggerLevel= DRVUART_FIFO_1BYTES;
// Set UART Configuration
DrvUART_Open(UART_PORT0, &sParam);
}
void clock_init(void)
{
   UNLOCKREG();
   DrvSYS_Open(XTL_CLK);// external 12M as clock
   while (DrvSYS_GetChipClockSourceStatus(XTL_CLK) != 1); //use delay is ok too
   LOCKREG();
}
void port_init(void)
{
    DrvGPIO_Open(E_PORT3, E_PIN1, E_IO_OUTPUT);//LED0
    DrvGPIO_Open(E_PORT3, E_PIN6, E_IO_OUTPUT);//LED1
    DrvGPIO_Open(E_PORT5, E_PIN2, E_IO_OUTPUT);//LED2
DrvGPIO_Open(E_PORT2, E_PIN6, E_IO_OUTPUT);//LED3
}
void eint0_init(void)
{
    DrvGPIO_InitFunction(FUNC_EXTINT0);
    DrvGPIO_EnableEINT(E_EINT0_PIN, E_IO_FALLING, E_MODE_EDGE, EINT0Callback);
}
void EINT0Callback(void)
{
    uint8_t bInChar[1] = {0x55};
DrvGPIO_DisableEINT (E_EINT0_PIN);//disable intp0
delay_ms(20);    //chattering ignore
if (DrvGPIO_GetBit (E_PORT3, E_PIN2)== 0)////chattering ignore
{
count=!count;
DrvUART_Write(UART_PORT0,bInChar,1);
}
DrvGPIO_EnableEINT(E_EINT0_PIN, E_IO_FALLING, E_MODE_EDGE, EINT0Callback); //enable intp0 again
}
void sys_init(void)
{
  clock_init();
  port_init();
  eint0_init();
  uart_init();
}
int main (void)
{
    sys_init();
while(1)
{
if(count)
   DrvGPIO_ClrBit(E_PORT3, 1);
else
   DrvGPIO_SetBit(E_PORT3, 1);
}
}

楼主:
顺便问一下P13,P12的TXD,RXD是什么作用的 啊,为什么会有2个TXD,RXD呢?

网友A(2013-04-14):
你这用的是库函数吗?你自己封装的还是。。。?我看不大懂啊,串口中断服务函数那边把中断状态寄存器传给一个函数指针所指向的函数体,但是我找不到那个函数体在哪里。。。郁闷,我现在用寄存器配置   但是程序一跑起来就直接进入串口接收中断,奇怪了啊

网友B(2014-11-02):
P3。2接低,用串口试了,怎么跑不起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