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位机与下位机用USB通信问题

楼主(2012-02-10):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向你请教。我现在要做一个基于USB的单片机与PC之间通信。现在的硬件是:PC机,**和一条USB转串口的线。具体连线是PC机通过USB转串口线连接到MCU。PC与USB相连,串口与MCU相连。具体电路就是如上所诉,我想问的是,还要不要编写USB驱动程序了(买来的USB转串口的线自带驱动程序),要不要写固件程序(MCU是直接与串口相连的)。能不能帮我解解惑,谢谢了

网友A:
你买这usb转串口的线的时候会提供驱动.
下位机跟上位机通信的时候实质上就是串口通信.
你可以理解为pc跟mcu进行串口通信.
pc接上usb转串口线,会自动的虚拟出一个串口的.

楼主:
我是这么做的,现在的问题是串口调试工具的波特率最大只能115200,我想要的是1M波特率。在硬件不变的基础上,怎么才能使下位机与上位机的之间的通信速率增大呢(我的想法是用USB通信,但不知道是要改变驱动程序呢还是怎么样)

网友B:
这个速率对于你的硬件是差强人意的。你应该在明确1M速率的时候,就来问一下,看怎样的方案适合你。

现在你应该考虑问题是,即使**有USB,但这个USB是1.1的还是2.0的,就是12M还是240M的。然后弄个开发板,验证一下实际的速率能否达到1M的要求。

个人认为,即便有12M的理论速率,恐怕你最终做出来的也达不到1M。你要非常明确这件事,然后才能选定你方案。

网友C(2012-03-12):
STC的还没有这么快的速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