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和比较器的精度?

楼主(2012-02-10):
各位大虾,小弟不才问一个运放和比较器的问题。
在运放和比较器使用中,当输入正端比输入负端电压高时输出端输出高电平,反之输出低电平,问题就是这个输入正比输入负最小大多少才会使输出端输出高电平,这个电压叫什么名字,在数据手册上用什么来表示??我想用来比较一个5mR电流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这个电压只有1mv左右。

网友A:
注意有失调电压,按1mV输入,一般运放或比较器在10HZ以下,会有1W倍以上的增益,足可以输出高电平

楼主:
失调电压具体是什么?在运放手册上是不是Input offset voltage?

网友B:
失调电压具体是什么?在运放手册上是不是Input offset voltage?
引用 楼主:

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这个电压具体怎么理解呢?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那这个电压具体怎么理解呢?
引用 楼主:

小于这个电压,运放就分辨不出输入信号了。

网友D:
输入失调电压受温度等外围因素影响,信号小于失调电压,如果是交流的可以先交流放大,交流放大对失调电压要求不高。如果是直流的,建议用失调电压更小的运放。

网友B:
输入失调电压受温度等外围因素影响,信号小于失调电压,如果是交流的可以先交流放大,交流放大对失调电压要求不高。如果是直流的,建议用失调电压更小的运放。 ...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直流,建议用直流偏置电压抬高输入。

选择失调更小的运放的话,则成本可能会大幅度上升。

网友E:
失调电压本质是加工时各种离散性、不确定性引起的制造误差,当两个输入的管子参数不同时就会存在;一般运放正输入端会高些(可能是有人为因素吧),比如某运放失调电压1mV,增益无限大,在负端接地,正端大于1mV时输出正电压;这个电压会随温度变化而变化,需要小电压直流放大时需要考虑失调电压和温度漂移量,也可以用温度敏感原件做补偿来减小影响;

楼主:
感谢10楼的,你的说法可以这样理解麻,当负端为100mV,正端是101mV, 增益无限大的时候,输出端会输出高电平?就是输入两端能分辩出大小使输出电平翻转的最小电压,就是这个失调电压的值。也就是这个例子的1mV,至于温漂先不说啦,这个大多器件多多少少都是有的,会考虑的。

网友D:
如果考虑失调电压不考虑温度就等于没有考虑。
如果正端100mv,负端也是100mv,则100个相同的电路,有50%是高电平。
如果正端电压高一些,则高电平的概率大一些。
如果温度有变化,高低电平可能会改变的,只是压差越大,概率越小。

网友F(2016-07-14):
可否参考下你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