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buck降压开关电源,想找一个IC,多谢!

楼主(2012-02-10):
如图所示的BUCK降压电源,LOAD端的输出电压等于 VREF*{1+(R2/R1)},因为VREF是固定不变的,我们通常的做法是改变R1或者R2阻值来改变输出电压,
但我现在有一种应用,需要IC有一个VREF脚,我人为的给这个VREF脚输入电压,从而改变BUCK的输出电压,而不是改变R1与R2的值来改变输出电压,
请问有这样的IC吗?

网友A:
弄个DC-DC降压IC搞定就好了,microchip有大把的选择,可参考!

网友B:
加个运放即可。

或者自己用TL494+开关管搭

网友C:
哦?这个IC没见过,如果还用2596,推荐用BM2596,我是原厂,价格好

楼主:
你好,这个电路用TL494做的,改变V2的电压(0-5 V),能使OUT端的电压发生变化吗?多谢!

网友D:
所有的带反馈的IC  你都可以不用电阻来分压
用个ADC 給个电压值即可

网友E:
就这个 2576, 只要电路处理好, 也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F:
祝你好运!